三菱的编程指令不解

楼主(2009-09-30):
LD M8002
MOV HOF D10
MOV D10 K4Y000
上面的HOF是何意,与16进制有关吗 ?

网友A:
=========1111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6进制的0F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网友C:
注意0和O的区别,楼主的应该是H0F,如2楼所说,H表示16进制数,0F表示15
我写错了,他也可以这样表示为二进制1111,这是一个彩灯移位里的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网友D:
三楼说的对极了!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网友E:
赞同三、四楼
下载积分:+1(卫治军)

网友F:
到底是0还是O哟.
]

网友G:
肯定是0

网友H:
哥 你看好再发行不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I:
LD M8002
MOV k16 D10
MOV D10 K4Y000

网友J:
16进制的0F

网友K:
肯定是零。

网友L:
K表示10进制的H表示16进制的。

网友M:
怎么可能是O肯定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