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E500变频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10-01):
各位师傅:
我有个问题:三菱E500变频器转速是由PLC模拟量0-5伏控制,现想要它减速时变化慢一点如何设置?我设置减速时间好像没反应,请高手赐教!!!
祝节日快乐!!!

网友A:
减速时间是从最大频率(基本频率)下降到0HZ所需要的时间。你的减速时变化慢一点是什么意思?
可到
www.jcpeixun.com
《变频器功能应用详解》去了解。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想减速只能从模拟量输入下手 与减速时间没什么关系 减速时间是从你设定的最大频率下降到你设定的最小频率所需要的时间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直接在变频器里把减速时间设置长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