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ad模拟量模块可以做为温度模块使用吗?怎么做?(热电偶)

楼主(2009-10-01):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通过变送器转换

网友B:
可以通过变送器转换,需要把K或J热电偶信号MV转换成为0-10V,0-5V,1-5V或4-30MA的变送器,再用PID指令,输出YN,ON\OFF信号控制SCR即可,但是用DA控制需加DA模块,你也可以选用FX-2N-2LC,直接控制加热

网友C:
可以直接读取4ad模拟量模块的数值,用PID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D:
请仔细阅读PT100一关书籍,变送器都不用就可以直接AD上面。多思考多动手,才会有进步。

网友E:
可以选用FX-2N-2LC,直接控制加热,模块本身带PID,一般束说,温度控制就直接用温度模块,除非你技术改造,利用旧的,

楼主:
现在的关键是我的系统里有压力和温度..主要是不想装多一个模块..而且我看见过别的厂家有这样做的,只是用了一个4AD模块...所以想请教大家是否有什么方法

网友F:
可以直接使用,只是需要触发可控硅不好用了
加垒电气

网友G:
需要变送器,把热电偶毫伏级的信号变成0-10V或者其他规格,AD模块可以转化的信号。用PID 脉冲指令控制输出导通的时间

网友H:
你可以用温度变送器将温度值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I:
直接用就可以了我烘干机的就是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