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09数据线无法安装

楼主(2009-10-01):
安装这个数据线时显示
Error, file not found
C:\WINDOWS\system32\FTDIUN2K.INI
Press Finish to exit.
不知怎么办?\FTDIUN2K.INI此文件哪里可下载?请教各位了。
如果手动安装应怎么做呢?

网友A:
应该是USB的吧。有和线在一起的光盘么?里面应该有这个文件的。
看看这个可以不,我的这个是USB-CIF31的驱动里面的。
下载积分:+1(tom541100)

楼主:
谢谢上面的这位。我已通过重装系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