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9-10-01):
用一个光电开关和s7200 CPU为226CN能实现控制电机的位移位置吗?应该怎么控制。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A:
使用AB相的编码器来精确定位,如果是要绝对精确的话,电机要使用伺服电机才行,一般控制的话普通电机也可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