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2):
设计思路:如图安装两组对照式的光电开关(欧姆龙E3Z-T61)。
1.    当两组光电开关光线都被挡住时,平台下降;
2.    当下面一组光电开关光线被挡住时,平台停止;
3.    当两组光电开关光线都没被挡住时,平台上升;

但是使用中出现了问题(光电开关安装位置):
a:   左右两组的光电开关发射接收交叉放置,即上面一组左面为发射,右面接收,下面一组左面接收,右面发射。
   问题点:两组光电开关被平台挡住时,按理说接收端应该无法接受到光线,但是两组都接受到光线,导致平台本来应该下降的,却变成了上升。
b:   在左面装一个发射,右面装两个接收。
   问题点:平台正常运行,但是平台在停止状态时,有一片产品由上往平台台面降落时,下面被平台挡住的那一个光电开关接收端,却瞬间接收到光线(闪了一下),导致台面下降前,向上升了一下。

思考后觉得这是光电开关的指向角与光线的反射导致。(绿色箭头表示导致误动作的光线)
问题点a:E3Z-T61光电开关的指向角为3-15。,部分光线通过台面反射,使同侧的接收端接收到光线..

问题点b:其实问题点a发生时,我已经想到台面的发射问题,但是考虑到装两个发射端发射范围较大,会有干扰,所以只装了一个发射端,两个接收.
          产品由降落时,成为了一个临时的光线反射镜面,导致下面的接收端被平台挡住,但是却接受到由产品反射来的信号.

后来我想调整发射端的光电开关的角度,使上面的光线与台面平行,这样产品由降落时就没有光线通过产品会发射了,但是指向角是3-15。并不知道具体是多少,而且还要还要调整高度,我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完全调好,郁闷啊!

我在电路中设置了平台上升延时,平台不会有误动作了。
但是光电开关的误动作看的实在不爽,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怎么避免光电开关的误动作?
2.光电开关好像有种叫狭缝的配件,不知是否可用,针对我的问题欧姆龙E3Z-T61选什么型号的,怎么用?
3.后面如果我再做这台机器,我应该选什么样的光电开关?(台面长1.5M左右)
附件: 光电开关.doc (39 K) 下载次数:125

网友A:
1.光电开关的误动作不容易控制,使用中随着灰尘等脏物影响还会发生物动作。
2.光电开关确实用狭缝,我用过E3T光电开关的。没有用过E3Z-T61的。单狭缝解决不了长距离检测的问题。
3.可考虑使用光纤传感器。光纤用聚焦镜头,可避免发散。还可进行精确地数值控制。两个光纤共同使用时,如用些品牌的传感器会采用不同的频率,避免干扰。如KEYENCE的产品。不考虑成本的化,可考虑使用激光传感器。
谢谢你的帮助,我想我的问题主要是解决光的发散,这样的话选择KEYENCE什么型号的光电开关呢?

网友A:
光电传感器放大器可用KEYENCE PS2-61      感测头用PS-55
PS2-61 可避免干扰,放射频率可更换,此模式可用于传感器安装于接近距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