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接线

楼主(2009-10-02):
大家好,公司里有一台旧的六极电机,是台湾产的,打开接线盒,有十二根线,电源用三相220V,不知道怎么接线,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电机是三速电机吧,不同速度有不同的接法,一般用几个接触器通过改变绕组接法,变换磁极对数而改变速度。

网友B:
十二個線頭,表示共有六組線圈,其中兩兩成對,你要找出成對的線圈;並且知道線頭線尾,分成三組,兩兩串接‧成三組線圈,再決定要Y接或delta 接!
嗯,我在台灣是這樣的說法,不知能否幫上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我过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