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AD画电路图

楼主(2009-10-02):
怎么用CAD画电路图?是不是有专门的电CAD画图软件,像画电阻符号,马达符号等直接就能调出来用,
用机械CAD可以吗?比如画电阻,是不是直接用 直线 画,画个长方形??本人没有搞过,请高手指点!很感谢

网友A:
有专门的软件包加载到CAD
下载积分:+1(wslok)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软件包加载到CAD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A:
我之前也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可后来一直没搞到,楼主以后搞到了别忘了给我发一个:
ZBL2004@QQ.COM

网友B:
下一个电路CAD2008专业版
AutoCAD Electrical 2008
下载积分:+1(wslok)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AutoCAD Electrical 2008是比较方便,但太大,我到现在还是用2004画,主要就是习惯了,并且画的图纸多了,大部分元件都做成块,需要时调用就行了,也很方便。

网友D:
下载一个天正电气制图软件就可以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E:
CAXA2007版中的CAD电气图库有很多是国家标准符号,可以直接调用。大家一起支持中国软件业。

楼主:
上面几位能给个具体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F:
给你一个

网友G:
看来你是个新手 下列建议供你参考
1 建筑设计用天正电器软件
2 电子电路和印刷版用 protel dxp 2004 或Altium Designer6
3机床电气设计用AutoCAD Electrical 系列 (2006-2010)中文版或EPLAN p8 或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总之还有好多
自用无所谓,还要看你单位的软件是那种,才能方便交换
这些软件在网上很容易当到
下载积分:+2(wslok)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我也想要
leiguosheng0505@126.com
谢谢了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I:
AutoCAD Electrical 2008
在
www.verycd.com
上可以搜索到,另外可以到这找到很多学习资料:bbs.huishisoft.com

网友J:
AutoCAD Electrical 2008太大,运行起来很慢,需要机子的配置很高,但也可能与别人机子不兼容,别人打不开,无法交流。还是用通用的比较好,只是费一点事,做一些样板来做。

网友K:
http://down.xlylw.com/downinfo/278.html
这个可以

网友L:
AutoCAD Electrical 2008
现在一般专业画图都用它
非标自动化行业用的更广些

网友M:
用不着吧 自己画图库不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什么图库的吧???

网友N:
把电器元件作成块,用的时候调用就很方便了.

网友O:
当然可以画了,就和你用笔画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