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漂移

楼主(2009-10-02):
零点漂移 这个怎么理解?
比如三相电路零点漂移,
请高人回答,谢谢了

网友A:
去学学三极管放大路的基础课!
下载积分:+1(wslok)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三相电压的中性点,可以理解成零点。零点与三个相电压之间是220V。当有个别相的相位有偏移时,零点就会产生偏移。
下载积分:+1(wslok) 我知道定义,但还是模糊

网友C:
只有在三极管电子电路里面才有零点飘移哟,在三相都电源也有零点飘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电压的中性点,可以理解成零点。零点与三个相电压之间是220V。当有个别相的相位有偏移时,零点就会产生偏移。
“当有个别相的相位有偏移时”这个怎么讲?我就是不理解这个,定义我是知道

网友B:
发电机中性点没接地时,如果没发生零点漂移,电压差是很小的。当发生漂移时,中性点与接地的电压将会很高,最高时会出现220V(不过这个现象很少能看得到的,如果是工厂内部的旧式发电机发电就有可能碰到)。
可以这样理解:3个220V就是3个相位不同正弦波的线电压。当3个波形中,某个正弦波的起始角发生变化(380V对三个正弦波起始角是有要求的),相应的零点漂移就会出现。
晶体管的零点漂移与3相电压情况不相同。
下载积分:+2(wslok) 稍微理解点了,分析的深

楼主:
期待更强的高手出现

网友D:
三相电路中零点漂移,主要是指Y形供电时,未将中性点接到零线上(或者零线开路),这时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中性点和零线之间就会出现电压,而供电侧一般将零线接地的,也就是说中性点和大地之间就会存在电压,负载越不平衡,电压越高,最高会出现220V,这也是Y形供电时,一般不准在零线上安装熔断器的原因。
下载积分:+2(wslok) 更深刻了些,感谢

网友E:
是伺服马达的零飘吧?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调整.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F:
一般在速度控制模式中会出现零飘,有参数可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