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PLC价格便宜点,想买个学学

楼主(2009-10-02):
什么型号的PLC价格便宜点,想买个学学

网友A:
信捷的PLC

网友B:
丰炜的,指令和三菱完全一样,就特殊M和D位置有区别

网友C:
我有,你有什么好资料,先说说,我送你一个三菱FX2N的PLC,好的

网友D:
FX1S-10MT 也很便宜

网友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LCRQBV97\tongue[1].gif不是名牌都便宜点

网友F:
你想要学习什么牌子的PLC,有好多仿三菱的国产PLC最便宜了,学习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松下的也可以 和三菱编程差不多

网友H:
现在有很多仿三菱的国产PLC价格都很便宜,学习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