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老是定位不准

楼主(2009-10-02):
我用一三洋伺服(RS-03AA)750W马达控制一来回动作,但是老是定位不准,跑十几分钟后就走位了,请问高手们如何是好,(本机器定位要求得高)

网友A:
应该是程序设计的问题,可否传个伺服手册来看下先!
ZBL2004@QQ.COM

网友B:
我感觉是干扰引起的,请各位高手各抒己见

网友C:
定位不准有电气与机械两方面的原因,先检查你的机械机构,排除机械方面的影响;电气方面而言伺服放大器的影响较大(个人经验),一般伺服马达很少出问题,大都是伺服放大器参数设置不当,老化性能变坏,如果是新伺服系统,先用自动增益计算的方法把系统的参数计算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增加位置环增益和速度环增益,一般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D:
可否传个伺服手册来看下先!
195312430@qq.com

网友E(2009-12-17):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