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温控问题

楼主(2009-10-02):
向大家讨论一下,我厂 有两台注塑机,海天的 ,每天生产到半夜,或者快到早上。炮台的 温度,就不受控制了 ,设定280°但是它一会一百多度一会三百多度,但是我 停电半个小时左右,它有时有可能就正常了 ,有的时候还是不行。目前没查明原因,怀疑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请大家说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1.可能是温控器散热不好、热点偶不良;
2.连续工作料筒内螺杆转动产生的剪切热大于融化塑料的热量。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不正常时段的三相电压及电子线路板的直流电压是否在正常。
当温度过高时,检查控制发热圈的固态继电器或接触器是否仍在通电状态(如果是固态继电器,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散热不良,失去控制而接通电源)。

网友C:
除了楼上的几位提到的这几方面意外,是否有规律的出现,不排除电网电源受到谐波污染的原因。

网友D:
半夜后电源电压很高,所以在控制上面,要特别注意。在加热方面要注意PID的时间设置常数。另外热电偶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E:
检查一下屏上显示的温度跟实测的温度是否相同来判断热电偶好坏,检查加热控制元件是否正确动作来判断主控板加热输出正常与否,检查发热体电流来判断发热体好坏,如果这些都正常,那么检查发热体的接线是否正确,零线是否断线!
ygwpxq

网友F:
此类问题逐一排除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谢谢几位; 机器好像每次都是夜里,一两点以后,接线我 检查了 没问题,夜里的 电压跟白天没多大区别。还有温度时高时低,没有规律,而且频率也比较快。不是每天夜里都这样,偶尔连续几天。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G:
换一支热电偶看看,一一排除

网友H:
我们以前也出过,热电偶线的问题几率大点.

网友B:
是热电偶的问题,有可能热电偶孔内生满锈,传热不良,温度检测不准确。还要考虑到晚上有否加快生产速度(如果加快生产速度相应液压压力及速度增大,几方面加起来,会导致料筒内温度就不受控)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将温控器和热电偶换掉。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I:
引用楼主leiguosheng于2009-10-02 23:35发表的 注塑机温控问题 :
向大家讨论一下,我厂 有两台注塑机,海天的  ,每天生产到半夜,或者快到早上。炮台的 温度,就不受控制了 ,设定280°但是它一会一百多度一会三百多度,但是我 停电半个小时左右,它有时有可能就正常了 ,有的时候还是不行。目前没查明原因,怀疑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请大家说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

你再说得具体些好吗?是两台设备的所有温控器失控,还是某台设备个别温控器失控,说得越具体越好故障所在。

网友J:
我们厂里也是海天的有几十台吧,系统很稳定一般不会出问题。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松动,每个发热圈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大部分是发热圈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最近这个 问题还没解决,现在一般都在一点左右,白天有时也有。现在一旦 出现问题两台同时出现,至今没搞清楚。希望大哥们给个号的 建议和办法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把螺杆转速降低点试一下,螺杆驱动是电动的还是液压的?如果是电动的当电压升高时转速会加大,过大的剪切热会引起料筒温度升高,请监测电网电压和温度失控的关系。

网友K:
可能是你刚换上去的电热偶型号不匹配
与您共同进步!

网友L:
换一支热电偶就ok

网友M:
这问题我们遇到个,于料有关系。一楼说的对。

网友N:
哈哈,没遇到过!

网友O:
楼主注意下是不是用对电偶了,有多种型号的,比如K型,J型就不能互用,你这种症状很可能是电偶线断了,但没完全断,以前我遇上过,注意不要让电偶线捆在来回运动的东西上

网友P:
 支持21楼的朋友说的观点!请楼主检查一下,热电偶电源线的中间或端头有间断的连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