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 8.52 在vista下不能用,什么版本可用?

楼主(2009-10-03):
GX-Developer 8.52 在vista下不能打开工程文件,有什么解决办法?或是别的版本能在vista系统下使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三菱的中文版的PLC编程软件很可能没有能正常在VIST系统下安装运行的版本。

网友B:
我早换XP了

网友C:
肯定可以用,要用超级管理员安装和运行,我一直在用!CAXA电子图板可用,实体设计不可用,PRO/E可运行,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D:
在VISTA的系统下可以使用的,就是原来用XP系统保存的程序,复制到U盘后,无法在VISTA系统下打开,解决的方法是在XP系统下,打开PLC程序,另存到U盘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过了,没用啊。

网友E:
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吧
VISTA的系统 可以用PLC软件 十月一我刚给我同学装完,都用上了

楼主:
安装没问题的,那个监控没打勾啊。在XP下没有问题,就是VISTA下不行,试了N次了,按管理员身份也试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