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能与s7-200PLC直接通讯吗

楼主(2009-10-03):
请教:WINCC6.0能与s7-200PLC直接通讯吗?

网友A:
不能
要用PC Access软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指点。用这种方法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他们可以通过MPI或PROFBUS通讯,不过都要加CP5611之类的通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