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STL指令怎样写入

楼主(2009-10-03):
师傅门三菱PLC的STL指令怎样写入

网友A:
set s0
stl s0
程序
STL S10
程序
............
RET
以上是梯形图GX里的写法,如果用SFC编你自己看手册吧,几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ld m8002
zrst z0 s100
set s0
stl x0
set s20
......end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网友C:
S21以后 继续像S20哪步那么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