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黑屏是怎么回事?急,望高手解答

楼主(2009-10-04):
现有一台设备,屏是用人机的,506的屏。现在两个的其中一个出现黑屏,过一阵又好了怎么回事?在这个屏黑屏的过程中另一个屏好像也变暗了。
PLC出来是232口然后通过转换器转成485的。加急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否设置了省电模式,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是不是灯管或灯电路有问题?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屏保了,在黑屏时机械是不是通讯正常,通讯灯有没有在闪烁.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重点检查下电源,电源不纯有杂波,有干扰,吾稳定,就会造成黑屏。我上次用那个威伦MT510 屏,就出现这样的故障,后来换了个优质的电源,加了EMI,故障排除,正常了!! 你先检查电源,再看看是不屏保问题吧!!!!!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另外查一下506的电源板上是否有电容老化
下载积分:+1(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换了条线好像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出现新的问题了
麻烦通讯接不了,LG的K300PLC,触摸屏用的模块上的通讯连不上了,两个屏现在都不行了
烦
不知道这么回事。

网友G:
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