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状态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9-10-04):
我是一名三菱编程的初学者。不知道S状态时说明意思,怎么个用法,请举例说明一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S21以后继续像 S20那步那么写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可是我还是看的不太明白。麻烦您在给我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B:
SET 为置位指令,STL为步进接点指令。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C:
不是ld s20 而是STL S20

网友B:
STL20 ID S20

网友D:
STL20为步进接点指令,LDS20为步进指令触点

网友E:
FX0NPLC用步进指令编程,循环程序,程序检查时出现双线圈错误,但可以仿真,该程序下载到PLC(FX0N),PLC上的PROG.E红灯闪烁,
求助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