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4):
大家好。本人刚学PLC,现在手上一个CPMPLC不知好坏。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家。1:用手编连接PLC手编显示口令提示PASSWORD。而用电脑连接PLC通讯,显示无法连接PLC,并且PLC通电各输入点正常,运行指示灯正常,请问这PLC是正常的吗?                                        2:由于用电脑与PLC不能连接得上,所以也不能确定是否好坏,数据线是按照论坛图纸自制的,编程软件是5。0的,现在再问下师付设有密码的PLC与电脑能连接得上吗?自制的数据线能用吗?请师傅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此程序加密了

网友B:
如果用报到程序的话,可以清空程序,重新编写下载进去来验证PLC的好坏。从楼主描述的情况来看,是此PLC程序有密码。

网友C:
可以破解,下个破解软件

网友D:
PLC有密码,

网友E:
PLC有密码  PLC通电各输入点正常,运行指示灯正常,还要看下输出点有无动作,  从理论上PLC是好的。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师傅指教,请师付继续回复我更改了的问题,谢谢,

网友F:
楼主自制数据线,那个20Pin的插头怎么找到的呢?

楼主:
在旧手编拆的,听说广州某电子城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