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人机界面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2009-10-04):
HITECH人机界面出现通讯故障画面有时,请问什么问题?线路查过没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人机界面的参数被谁动过,检查设置参数试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有可能人机或PLC的通信接口损坏.

楼主:
我换人机试试看.不一定是端口坏

网友C:
如果偶然出现通讯故障,可能是连接线或者对应插口有问题,如持续的请通讯设置。

网友D:
检查通讯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