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

楼主(2009-10-05):
FP0的程序输到FPX系列的PLC中需要更改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A:
不知程序在那?把程序发给我可帮你。
GXC0415@126.COM

网友B:
改PLC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修改PLC类型..以及系统寄存器里面的内容,,还有就是你原来程序中的元件地址有没有超过你转换后PLC型号规定的地址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