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

楼主(2009-10-05):
DVI D70 K-11 D40中k-11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PLC的话,应该是表示负11的意思。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C:
DVI D70 K-11 D40中k-11是什么意思?谢谢
----K-11表示负数,是十进制的负担11. 16位时,其值超过K32767或小于0时也会为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