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T指令帮忙参考下

楼主(2009-10-05):
我按照教科书上IST指令编的,进入自动运行时没法从S0跳到S20,而且原点条件已经满足,M8043,M8044已经NO了。
怀疑编错了,那位老师帮忙指正下!

楼主:
没人看吗?

网友A:
你穿上来的程序看不了
S指令结束后必须的写 RET
要不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穿上来的程序看不了
S指令结束后必须的写 RET
要不不好使
已经重新上传了,另外你的版本会不会太旧?我的是8。3版的

网友B:
楼主的这程序格式有点问题,老版和新版的混编,按下图写就行了,不过你这写的也能运行的,S触点当普通继电器触点用了,只是你中间有个"STL S2"忘记写了!
下载积分:+3(wagnhz)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已经重新上传了,另外你的版本会不会太旧?我的是8。3版的
我的是8.52的可是还是打不开你那个
楼上传的对你看看吧
下载积分:+3(wagnhz)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高手,以解决了,谢过了。

网友C(2010-05-05):
我的程序中按X24后,S2能接通,但是按X26后,M8041就是不能得电,不能跳转到S20.(其中M8044已得电)
有谁知道怎么办。

网友D:
幫你改成sfc模式
你再試看看吧

网友E(2010-12-30):
一直接通X24,接通一下X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