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解答下这个情况是啥原因,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05):
size=7]我们公司是做人造石材的,有一个大的循环水池,上面做了一个轨道车,装有7.5KW泥浆泵一台,是用来清淤用的,接地保护接在小车的轨道上面,最近一段时间工人们在清淤的时候,发现只要是抓住轨道或者小车的同时去接触水池中的水,就会有触电的感觉,并且越向下感觉越强烈,但是不接触轨道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开始时以为电机漏电,但是关了电机还是有,因为水池的水是循环的,所以全厂是用水的设备都通向水池,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接地电阻大了(没有实测过)?请高手为我解答,谢谢。[/size

网友A:
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小车或轨道带电,另一种可能是池水带电,可用测电笔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再找到底是哪里漏电

网友B:
有可能是车间的地线接到轨道上,而车间的设备漏电,也就是1楼说的小车或轨道带电;也有可能是循环水带电.建议先检查车间的地线接地情况,再考虑水带电的情况,建议打2个地极,小车或者轨道用1个地极接地,水池也用1个地极接地.
下载积分:+1(25055750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很有可能是你的地线没有接好,我说的是地线与大地之间的连接

网友D:
没有开电机轨道有电,用万用表测轨道和水池之间肯定有220伏电压,由于轨道经常活动,电线是不是固定在轨道上?电线损伤了,查一下进线就知道,由于设备和水打交道,也有可能哪里接线柱烧焦.

网友E:
根据所述现象,基本上是轨道带电(电压不一定是220 V,用测电笔不一定能测量,建议你用高灵敏度的数字表测一下),查一下轨道接地是否可靠。

网友F:
变电所电力变压器中性点是接地的,会不会是你们的有些设备做了接零又做了接地,同时又有220V的电器,如果零线有问题的话,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查一查零线(一直查到变压器处),另外接零和接地不能同时做,轨道再单独做一个接地桩................
下载积分:+1(25055750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不要一部分使用保护接地,一部分使用保护接零

网友G:
小车轨道本身接地不好!

网友H:
应该是零线出了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水池接地保护而轨道接零保护?或者是水池接零保护而轨道接地保护?这样水池与轨道就会形成电位差!

网友J:
使用TN-S系统,

网友K:
怀疑在其他地方有漏电现象,通过水来导电。赞成8楼的方法

网友L:
要针对问题提出疑点,再用技术手段来判断每个疑点的正确性.要冷静的分析可能出现问题的每一个地方.

网友M:
先检查零线是否接好了,我遇见过.

楼主:
谢谢了
已经解决了.....是到小车那边的地线断了~

网友N:
楼主真能搞,电机有零线和地线吗?地线断了,在不开机情况下,怎么漏的电,从那儿来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楼主真能搞,电机有零线和地线吗?地线断了,在不开机情况下,怎么漏的电,从那儿来的?
是到小车的零线断了,小车上有了感应电.是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