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GOT1150的数据线

楼主(2009-10-05):
各位同行:
三菱GOT1150的数据下载线跟三菱GOTF系列,GOTA系列是不是一样的(RS232传输模式),请指教,最好有份接线图,实际使用过的,谢谢。

网友A:
是一样的

网友B: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C:
和F系列的一样。

网友D(2009-12-07):
为什么不直接用USB口来下载呢

网友E:
软件不一样

网友F(2011-05-12):
用usb也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