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A900系列触摸屏通讯线问题

楼主(2009-10-06):
三菱A900系列触摸屏同PC的通讯线与F900系列相同吗?

网友A:
这两种我都用过
可以用同一种线
都是RS232 9针的

楼主:
但是,我用在A系列上却没有反应!都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就要看具体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B:
描述:接线图
好像有一些差别
不过按上面的接线,就可以通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软件上的端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D:
是A系列PLC吗,我有用过直接连接在PLC主板扩展口上还有与A系列422模块上两种,都成功了

网友E:
一样的呀,我也又用过

楼主(2009-11-13):
可以了,原来是通讯线接触不良,快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