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04A/D,温度模块使用k型热电偶为什么检测的温度老是会变零

楼主(2009-10-06):
就是在试用程当中,突然一下就会显示当前的温度为零 度,这样导致检测不到实际的温度导致温度超高。但是PLC的运行键关掉在开又好了,用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行了。是干扰还是???? 补偿导线距离为20米。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搞个温度表设定成K分度的,看看外围信号是否正常,这样可以缩小判断范围

楼主:
热电偶和 温度模块都换过 可是故障依旧。

网友B:
程序的问题吧?温度读写的寄存设置和数据转换是否正确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问一下台达的客服,要不改用DTC1000看一下。这个会好用一些。

楼主:
程序问题是不可能了 直接读取的 就一行 还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