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S7 200最多可以接几个接触器?两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这种说法不知什么意思,接几个接触器(的线圈)?
外部负载的电源皆靠外部提供,有多少个输出点就能接多少个接触器!
这和s7-200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我想问一个触点可以接几个接触器,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B:
一个触点只能使用一种功能.
只于你要联接接触器的数量,也要看你负载功率的对大小.我大致记得是2A以下的有效值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