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载流量估算口诀

楼主(2009-10-06):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
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
(
橡皮和塑料绝缘线
)
的载流量
(
安全电流
)
不是直接指出,而是
“
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
”
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
说的是
.
5mm’
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
倍。如
.
5mm’
导线,载流量为
.
5×9
=
.
5(A)
。从
4mm’
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
l
,即
4×8
、
6×7
、
10×6
、
16×5
、
25×4
。
“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
,说的是
35mm”
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
.
倍,即
35×3
.
=
.
5(A)
。从
50mm’
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
.
。即
、
70mm’
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
倍;
、
120mm”
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
.
倍,依次类推。
“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
。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
℃
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
℃
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
16mm’
铜线的载流量,可按
25mm2
铝线计算。
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
4--6
安培的电流
1.5
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
6--9
安培的电流、
2.5
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
10--15
安培的电流
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
500--750
安培的电流
电流与导线横截面积成正比的关系
,
导线横截面积越大
,
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大
.
同时
,
和导线电阻率有关
,
电阻率越大
,
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
,
即和导体的材质有关
.
具体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
一般
<<
电工手册
>>
中都可查到
.
运算的公式是
:
允许通过的电流
=(
电压
导线横截面积
)/(
导线电阻率
导线的长度
)
导线的安全载流量跟它的材质有关,你要知道精确就必须查表。如果大概的话可以这们估算:
铜导线,
平方以下的
6-7A/
平方。
到
平方
4-5A/
平方。
到
平方
3-4A/
平方
.
平方到
平方
1-2A/
平方
.
ネ申㊣言舌

网友A:
前段时间在好几个地方见到有新学的问这个,正好给他们解答了

网友B:
125平方能承载750A电流.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C:
超过150安了一平方就能载两个流

网友D:
125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500--750安培的电流???
好像对吧!别误导别人了。

网友E:
只要导线温度不高就行

网友F:
1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4--6安培的电流
1.5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6--9安培的电流、
2.5平方的铜导线能承载10--15安培的电流
楼主,还有考虑距离啊,如果距离太长的话导线降压太多,如果距离很短的话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