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各位大侠:
采用三菱PLC与OMRON E5 Z温控器通讯,只读取温控器的温度值,使用RS指令,按照OMRON的通讯协议,通讯时有命令帧和响应帧,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命令帧和响应帧都需要在PLC里编程吗?

各位大侠给个帮助提示吧,或者可以电话求教

网友A(2009-11-09):
[技术]FX1N与OMRONE5AZ通讯
马洪雷 2008-06-10 08:49:54 回复 转载到 ℡小马の家数控973New Oriental★☆VC++皇室中软☆94电子班移动到 讨论版 贴图版 置顶 锁帖 修改 删除
硬件:三菱FX1N系列PLC,型号:FX1N-24MT
FX485通讯模块:FX1N-485-BD
             欧姆龙E5EZ-Q3/AZM/AZ03
            PC 232/485通讯转换模块
软件:FXGPWIN软件
           PLC串口调试软件
参考资料
FX系列特殊模块用手册
FX通讯用户手册
E5温度控制器通讯功能操作手册
实现功能:
PLC通过485模块读取或写入温度表的温度当前值,设定值,运行/停止
硬件设置:
通讯协议采用OMRON的Comproway/F协议:9600,7,EVEN偶,2,地址为1
FXPLC与表连接方法

注意:三菱FX485通讯配线通常都是4线制的,采用一发一收的方式通讯.而E5EZ温控表只有二线制,此中转换以上接线为准,但通讯时会将发送和接收的字符串同时收下.
软件协议解释:
命令帧:

STX 表示通信帧(文本)的开头的代码(H’02)。请在开头字节中设置该字符.
节点No.
·为特定发送对象的类别No.。
·指定E5AZ/EZ/EZ-PRR/CZ 的「通信单元No.」。
·能进行BCD 设定00~99,以及"XX"设定。
·运行广播发送时,请指定"XX"。但是,一同发送时将无响应。
·对于上述以外的节点No.,无响应。
子地址 在E5AZ/EZ/EZ-PRR/CZ 中不使用。请务必设定为"00"。
SID(服务ID):在E5AZ/EZ/EZ-PRR/CZ 中不使用。请务必设定为"00"。
命令文本 命令文本部分。
ETX 表示文本结束的代码(H’03)。
BCC 块检查字符。
将节点No.~ETX 的值按每个字节进行XOR(异或)后的值作为B

详解:

最近浏览
Tony.Ma
回帖列表回帖(1) | 浏览(26) 马洪雷 2008-08-08 21:40:43 删除 1楼    七1、读取NO.1温度表的温度 (1)、命令帧:STX010000101C00000000001ETXBCC=40(注意:1、BCC已经为单字节ACSII码,无须转换成16进制ASCII码; (2)、其中C0是变量类别,0000是变量读取开始地址,(参考E5EZ通信手册3.1,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0001是要素数,进行读区,为正常结束) (3)、转换成16进制ACSII码如下: 023031303030303130314330303030303030303030310340 (4)回应代码:(正常情况下) 响应帧:023031303030303031303130303030303030303030XXXX03BCC 2、读取NO.2温度表的温度 (1)、命令帧:STX020000101C00000000001ETXBCC=40(注意:1、BCC已经为单字节ACSII码,无须转换成16进制ASCII码; (2)、其中C0是变量类别,0000是变量读取开始地址,(参考E5EZ通信手册3.1,变量区域设定范围一览),0001是要素数,进行读取,为正常结束) (3)、转换成16进制ACSII码如下: 023032303030303130314330303030303030303030310343 (4)回应代码:(正常情况下) 响应帧:023032303030303031303130303030303030303030XXXX03BCC 注意:其中XXXX是读取的当前温度值,最大值是FFFF,即:255摄氏度,已经能符合现场的状况(200摄氏度左右),BCC就是异或计算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B(2010-09-15):
楼主,现场温度需要300度左右怎么设置啊,谢谢指点!

网友B(2010-10-18):
你好
請問你有沒有做過FX1N與山武溫控器SDC35的通訊,要求能寫入設定值和讀出當前顯示的溫度值就OK了,有興趣請和我聯係一下費用
深圳張先生13530764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