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电气件呢?

楼主(2009-10-06):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我刚做工控,对电气件选型什么的不是很熟。在这我想做个调查,看看大家平常在设计时,都选用什么厂家的元器件,也希望大家说说为什么选用这个厂家的元器件。
现在请大家对上面的7个问题逐一介绍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施耐德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施耐德 长江江阴 上海二工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扬州船用电缆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欧姆龙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欧陆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宁波亚德客
部分考虑质量可靠,部分考虑成本,还有部分不得不,并不采用统一标准!

网友B: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西门字,正泰
2.按钮、指示灯,正泰,德力西
3.配线的电缆,浙江多通
4.24V直流电源,正泰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欧姆龙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正泰,德力西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广州亚德客,

网友C: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德力西,正泰,天水213)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天水213,江阴长江)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明纬)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OMRON,TEND)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德力西)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FESTO)

网友D: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西门子,施奈德)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APT,江阴长江)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明纬,西门子)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OMRON,西门子,sick)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德力西)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FESTO,亚德客,SMC)

网友E: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西门子,正泰,人民,LGS,施奈德
2.按钮、指示灯,正泰,三利,施奈德,人民
3.配线的电缆,绿宝,人民
4.24V直流电源,正泰,上海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欧姆龙,正泰,上海,浙江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正泰,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亚德客,SMC.
8.PLC 三菱,OMORON,SENMENS.LGS.

网友F: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 施奈德,西门子,ABB,正泰,德力西,常熟开关,天水213
2.按钮、指示灯,施奈德,APT
3.配线的电缆,正泰
4.24V直流电源,明纬,西门子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施克,欧姆龙,图尔克,欣灵电器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APT,康比丽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亚德客,festo

网友G: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施奈德、正泰、天水213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施奈德、正泰、明达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江南、喜爱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西门子、明纬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欧姆龙 、施奈德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正泰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大厂名牌

网友H:
1.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施奈德、正泰、三信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施奈德、正泰、三信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本地生产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西门子、明纬\三信\本地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欧姆龙 、施奈德 \P+F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正泰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大厂名牌\进口\本地

网友I:
.电气件(空开、接触器、热继电器)你们都有什么厂家的呢?
施耐德,穆勒,西门子
2.按钮、指示灯,你们都用什么厂家呢?
施耐德,穆勒,西门子
3.配线的电缆,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德国的,三旗
4.24V直流电源,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明伟,OMRON,西门子
5.接近开关、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OMRON,基恩士,巴鲁夫
6.仪表类的(电流表、电压表),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汇邦科技,正泰。
7.气动元件(电磁阀、气缸),你们都用什么厂家的呢?
Festo,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