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指令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10-06):
减法指令,何解?

网友A:
相当于DE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想问,运算后数据是怎么存入D0、D1的?是低位入D0,高位入D1吗?若是,高低位怎么区分啊?
不错,低16位D0,高16位D1
三菱的操作数,若遇到32位的用法,指定的都是低位且一般为偶数位

网友B:
就是连续减法。DSUB代表32位,没有是16位的,P是脉冲型的

网友C:
D1的数据时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