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负数问题?

楼主(2009-10-06):
各位好,这怎么理解啊?

网友A:
这个应该属于16位二进制补码,即正数的补码是其本身,负数的补码是其各位取反后加1

网友B:
在计算机里表示负数是用正数的反码加1而得的余码表示的
4的二进制码为0100;反码是1011;
再加1就是1100;
同样-5表示为1011;

网友C: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