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么选择接近开关

楼主(2009-10-06):
我有一个用接近开关的程序,我的PLC是三菱FX-1S,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接近开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选择 npn 两线 三线 信号端 低电平 就ok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NPN的开关就可以
PNP的需要倒继电器

网友D:
1s自带24DC电源。
如果3U则PNP NPN都可
市场基本都是NPN

网友E:
用两线的也可以。如果用三线的三菱的基本上都用的NPN的

网友F:
同上为,确实是NPN的为

网友G:
我也在找这个PLC的接近开关

网友H:
最好是NPN型的,我以前用过欧姆龙的两线制接近传感器。

网友I:
最好用三线的 二线有一定的漏电流 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