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6):
比如PLC控制的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一堆可乐按下按扭自动出来1瓶...而不是2 3 4 瓶的,怎么控制的?
按一下出来一个是和里面的机械部件有关系还是PLC程序
没接触过,谢谢高人的指点

网友A:
和机械部件有关。我见过里面是竖的一排排放的,应该是通过电机带动丝杆将饮料一瓶瓶从底部推出。
  • 下载积分:+2(a210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今天看了很多商场,看不见里面,他们说厂家保密不让看.好多都不让看

网友B:
    你等他们上货的时候看啊,他们肯定要开门的

网友C:
    售货机自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计币系统,比较系统,选择系统,饮料供应系统,退币系统和报警系统。
    1计币系统 投如的钱币经过感应器,感应器记忆投币的个数切传送到检测系统和计币系统。
    2比较系统 投币完后,系统会将投入钱币数和可以购买饮料的价格进行比较,
    3选择系统 比较完成后,可选择的物品指示灯长亮,
    4饮料供应系统,当按下选择按键时,相应的电子阀和电机同时动作,当饮料输出达到8S时,电子阀首先关闭,电机继续工作o.5s后停止,电机的作用是,在输出时,加快输出,,在电子阀关闭时,给电子阀使压,加速电子阀关断,不能完全关断会出现漏饮料现象,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楼上说的比较具体,自动化是机械和电器共同实现的结果.

网友E:
    里面电气部分应该不是很复杂
    关键是怎么识别钱的问题不好解决吧

网友F:
    原理跟步枪的弹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