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么选用接近开关

楼主(2009-10-06):
接近开关用在三菱PLC上还用分NPN和PNP型吗。应该怎么接线。我手上有一块FX-1S的PLC 。应该选什么样的接近开关。

网友A:
应该是用下拉式的NPN的或者继电器输出,要选下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B:
用三菱PLC接近开关应该选择NPN的

网友B:
你指的接线时PLC怎么接还是传感器怎么接
详细点谢谢
PLC输入的COM接24V电源的0V
输出的公共端COM可以根据个人习惯
或电磁阀等需要的公共端进行适当的选择
小侯

网友C:
输入的S/S你若是接24V是用NPN近接
若是0V则是PNP近接
若没有S/S而是COM的话应该是NPN输入

网友D:
1S的输入应该是NPN的,这个硬件手册里有的吧
spg1003

网友E:
三菱的plc基本都以接npn型的为主。三线的要接电源,两线的不用。

网友F:
三菱的PLC基本都以接NPN型的为多

网友G:
其实与输入没关系吧,只是接线不一样而已.呵呵.不信试试看.

网友H:
三菱的PLC基本都以接NPN型的为多,少数模块支持PNP,基本上直流输入模块X点都是电源正极

网友I:
接npn型的。三线的,DC12-24V,看使用情况选择开关HZ

网友J:
没看明白问题,一般不就3个线头吗,比如+24v com x00,搞清楚选择常闭常开的类型不就好了

网友K:
好像三菱plc都是用NPN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