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请教一下,FX2N--BD--485 SD灯亮 RD不亮是怎么回事?
我先在一台FX2N上试,只有一只灯亮,但是读写都没内容 ,
后来又换另一台来试,结果两只灯都不亮。写不进,读出来的是乱码。

PLC端设置:
MOV H6080 D8120
MOV H0000 D8121
MOV K0    D8129

网友A:
按照指令手册上有通信事例!!以上程序不需要就可以通信!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wenrong   我是按FX手册上的案例通讯的,可是无法读写

楼主:
如果通讯正常是两只灯都会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通信,两个灯会闪的,你是PC机与PLC通信是吧!如果是串口通信,先下个串口测试的!首先确保程序没问题,
然后检查通讯线路,你的接线方法是不是对的,还有是BD是不是有问题。我以前用这个做过控制,现在没干这行了,也忘了很多,但愿能点给你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