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显示数码管选择

楼主(2009-10-07):
请问一下三菱的PLC,要用共阳,还是共阴的数码管??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的PLC输出电流方向是流出,那么共阴,如果流入那么共阳,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共阴共阳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的PLC输出电流方向是流出,那么共阴,如果流入那么共阳,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共阴共阳都可以
我是菜鸟,不懂,请解释下,PLC不是无源输出吗?怎么还有什么电流流入流出的,输出不是都要加外接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