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BCD指令

楼主(2009-10-07):
想问一下 BCD D1 K2M0会不会有错,D1 不超过99?
小侯

网友A:
BCD指令昰数值转成BCD编码输出,例如
D1=99 M7~M0=1001 1001
D1=50 M7~M0=0101 0000
D1=39 M7~M0=0011 1001

楼主:
二楼我 的意思是D1是16位,K2M0我只指定了8位,会不会有问题/
小侯

网友A:
K2M0就只有两位数的BCD码能输出
假设你的数值是
D1=234 M7~M0=0011 0100
最高位的2根本不会输出
M11~M8不会有任何改变

网友B:
先看看BCD指令是如何规定的:目的通道要保证能放下4位BCD码,且不能大于9999,否则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