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本人是新手,刚学PLC,请问一下大家,二进制转十进制、十六进制怎么转的,有没有什么公式呀????另外十六位和三十二位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你看下计算机基础就明白了
QQ:532904130

网友B:
一位十六进制转四位二进制,先把十进制转化成十六进制,然后转化成二进制好转化,如255转化成十六进制就是FF,转化成二进制就是1111,1111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了.....用电脑自己带的计算器........输入一个数值可以.进行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十进制之间的转换.........

网友D:
用电脑计算器轻松解决.不用人脑

网友E:
推荐你买一本电工计算手册,上边有  进制转换  插补运算,对于做工控的初学者是个不错的辅助资料

网友F:
十六进制就是数到16的时候向前进一位,十进制是数到10 的时候向前进一位。以此类推32进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能不能给一个计算的公式之类的就更好了

网友G:
看看书最好,别人给你讲也没那么详细,

网友H:
十六位和三十二位是字元件位数,在PLC里,一般一个字元件是十六位,两个字元件是32位。

网友I:
类似的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网页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45370&page=1#625198

网友J:
十转二:如256 为256/2=128余0  128/2=64余0 64/2=32余0  32/22=16余0  16/2=8余0 8/2=4余0 4/2=2余0  2/2=1  则二进制为1000 0000
十转八:256/8=32余0  32/8=4余0   则八进制为400
10转16   265/16=16余9  16/16=1余0 即等1余0  则16进制为109
不好意思,最近没有上,16/13打错了
16/13=1余0是怎么算的.应该是余3才对呀   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K: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数制之间如何转换的建议买一本计算机基础的书籍看看。
如果只是要求转换结果使用计算机的计算器即可。

网友L:
很简单呀,说白了就是除法.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