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恒温恒湿控制  压缩机制冷,PID控制加热,PID控制加湿。制冷和加热控制会打架的,怎么防止
温度为8度,压缩机用温度上下限控制启停,加热是蒸汽加热,PID控制调节阀
制冷和加热控制会打架的,怎么防止

网友A:
控制中央空调吧!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这个需要暖通工程师提供,工艺曲线的。

网友C:
这个东东好像和我们一个产品类似
就是恒温机箱,就是机箱温度在一个范围类,。
这个应有个过程吧,恒温那么精确吧。要求准确可以采用温控仪啊,有开关输出的,很方便,自代运算功能的。

网友D:
你这个控是控制中央空调的吧,如果要求误差2度的话就没问题呀,温度通过控制比例阀的开度去实现,蒸气也是通过控制比例阀。很稳定的。

网友E:
如果控制精度为+-0.5度的话怎么去实现恒温恒湿控制?中央空调!

网友F:
恒温恒湿控制  压缩机制冷,PID控制加热,PID控制加湿。制冷和加热控制会打架的,怎么防止
温度为8度,压缩机用温度上下限控制启停,加热是蒸汽加热,PID控制调节阀
制冷和加热控制会打架的,怎么防止

怎么样,制冷和加热这样为了控制温度波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