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绘图软件PCSELCAD10.03中的结点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9-10-07):
最近我在网上下了一个电气绘图软件PCSELCAD 10.03,想学一下,可在绘图发现结点居然会变成分叉开的形式,弄了半天还是整不明白,简直疯掉了,
请哪位用过的朋友指点,谢谢!
样式如附件所示
(软件是在趣盘里下的,绘图完成后,在更新清单时报错,“数据库区域descript不存在”无法出清单)
描述:出错的图示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一定要告诉我啊

楼主:
会不会是放置器件时把“布线器”激活的缘故,不激活“布线器”,放在图面上可是一个个孤立的无件,得重新加线条连接
请会的朋友上来冒个泡吧,我想应该是一层窗户纸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
哈哈!终于被我自已发现问题了,原来在“设置/设置/工程数据”菜单栏下,有一个“正确的装配图”这个小方框怎么被我胡乱选中了,结果造成了这种古怪的结点样式,把那个勾去掉,再加入原件就不会这样了。
但是清单不能更新的问题还是不行,也许是版本数据库或者文件不全吧,毕竟是D 版嘛,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A:
清单不能更新应该是LZ自己的问题,准确点说就是你的清单数据区域跟数据库的对应区域没设置对,你可以根据你的设计需要,在数据库添加对应区域,然后通过软件的数据库设置进行配置,具体在你下的软件里有个详细的数据库设置PDF文档,可以参照里面的自行配置

网友B:
昨天下载了这个试用一下但很不习惯!感觉比CAD还是差了一些!

网友C:
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啊 ,我不怎么会CAD.我的邮箱是
leiguosheng0505@126.com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