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U驱动配置的备份方法

楼主(2009-10-07):
我公司的西门子611U驱动器的配置参数,我想用SIMOCOM U 软件来做一个备份,不知怎样来操作,怎样将数据传到我的电脑里。
请各位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连接好通讯线,启动软件,读取驱动器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连线把通讯口设置好-------- 点 在线查找驱动 ------ 系统会自动读出对应的文件及参数-----如果要将参数写入驱动器中----直接点 在驱动器中加载并保存,或者直接按ctri+f 就可以的

楼主:
关键是要保存数据,是否可以用“文件-----另存为。。。。。”来保存数据?我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