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在子程序力能用双线圈吗

楼主(2009-10-07):
在子程序里出现双线圈可以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双线圈输出会有错误,有的时候会影响正常输出
为什么要用双线圈那,辅助触点代替不可以吗?

网友B:
子程序里可以用双线圈,但是同一个子程序里不能有双线圈,同时你要保证双线圈不同时被扫描。有一点我想说明,能用但不一定合理

网友C:
SET 、RST指令可以使用,正常输出的操作结果以最后一次运算结果为准

网友D:
跳转子程序里可以用双线圈,同一个子程序不可以有两个相同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