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PRO-FACE GP2501触摸屏背光很暗怎么处理

楼主(2009-10-07):
请教各位大侠:
PRO-FACE GP2501触摸屏背光很暗怎么处理

网友A:
进初始化状态调节对比度(CONTRAST ADJUSTMENT)和亮度(BRIGHTNESS ADJUSTMENT)试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初始化状态调节对比度(CONTRAST ADJUSTMENT)和亮度(BRIGHTNESS ADJUSTMENT)试试。
如果亮度还没有增加,那就是背光灯管老化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赞同1,2楼的说法

网友D: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