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09-10-07):
请问 OMRON PLC编程老师傅 CJ1M PLC 内部线圈 2000.00-----2001.00 20002.00 有什么作用?应该不是一般的继电器吧?谁有相关的资料啊 谢谢急用啊

网友A:
除了输出以外都可以当辅助继电器用,
例如输出是8出的那么100.8就可以当辅助继电器用

网友B:
可以用做一般的继电器,
但是很少这样,
因为2000应该是NC或 AD/DA或CT等特殊模块的控制字,
分配原则为2000+(N*10),N是模块上可设置的单元号(机器号)。
另外,特殊模块的存储器分配原则为:DM20000+(N*100),N是模块上可设置的单元号(机器号)。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