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07):
公司里的设备程序   三菱Q06H的程序  程序里很多继电器M都只有触点没有线圈  也没有找到类似于MOV   INCP  ADD  DEC  等等的功能指令驱动线圈   从M271开始就有几十个继电器M没有线圈  不大明白怎么回事  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了  学习。

网友A:
设备应该有触摸屏吧,那些M被触摸屏用了

网友B:
这应用的应该是通用程序

网友C:
肯定有触摸屏吧。这是最好的解释。
相信自我!

楼主:
没有触摸屏  但有一个上位软件通过服务器与公司内部以太网交换信息    采集所有的控制器的数据  有Q的PLC     带红外数据交换的单片机  还有BINAR  UHS的PLC     自己的理解是让这个上位软件用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  唉  晕  程序太长

网友D:
引用楼主wnsg于2009-10-07 22:47发表的 三菱Q程序不懂 :
公司里的设备程序   三菱Q06H的程序  程序里很多继电器M都只有触点没有线圈  也没有找到类似于MOV   INCP  ADD  DEC  等等的功能指令驱动线圈   从M271开始就有几十个继电器M没有线圈  不大明白怎么回事  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了  学习。

要么CCLINK网络占用
要么是以太网占用

有些时候控制就是读取网络的缓存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触摸屏能用,上位机软件也能用掉,比如MOVICON之类的,关键看你那边具体情况啦。

网友F:
那应该就在你的上位机里占用了那些M点吧。

网友G:
被站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学习了  学习大家

网友H:
引用楼主wnsg于2009-10-07 22:47发表的 三菱Q程序不懂 :
公司里的设备程序   三菱Q06H的程序  程序里很多继电器M都只有触点没有线圈  也没有找到类似于MOV   INCP  ADD  DEC  等等的功能指令驱动线圈   从M271开始就有几十个继电器M没有线圈  不大明白怎么回事  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谢谢了  学习。

没有触摸屏  但有一个上位软件通过服务器与公司内部以太网交换信息    采集所有的控制器的数据  有Q的PLC     带红外数据交换的单片机  还有BINAR  UHS的PLC     自己的理解是让这个上位软件用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  唉  晕  程序太长

是M271 ?应该是SM271吧!这个是内部继电器,SM271的说明是:指定是否从链接模块读取有关链接----CPU方向的刷新信息(B~W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