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位置控制与绝对位置控制的区别

楼主(2009-10-08):
两者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情况下用绝对什么情况下用相对

网友A:
一般按步骤控制的时候用相对位置,
绝对位置用于不规律的控制

网友B:
顶楼上的,一般定位绝对位置用的多一点

网友C:
一般定位绝对位置用的多一点

网友D(2009-11-20):
绝对位置控制是已原定做参考点,相对位置控制是以当前点做参考点,初学者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