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計數器高速中斷的問題

楼主(2009-10-08):
我請教各位大哥,我想用高速計數器中斷來快速處理一中斷程序,但不知中斷以後如何快速的復位高速計數器,讓它再次的計數並中斷。
如果有那位用過高速中斷,請教教俺。謝謝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程序结束的时候对高速计数器进行复位 另位现做一下保护,万一这次中断没进,超过了这个中断值也应该要复位
下载积分:+1(upload)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试试DHSCR指令

网友C:
啥型号PLC?

楼主:
是FX2N的PLC,我現在是中斷程序中用的DMOV K0 C235來復位的,運行起來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