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9-10-08):
请教各位高手,我编写了一个程序并仿真运行。我反复接通断开X0(计数输入端)其中的C235高速计数器怎么不计数。
上传时出现文件类型不符。

网友A:
能否把程序穿上来看看
要不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楼主你好!三菱仿真软件不支持高速计数器模拟运行,想做实验只能用实际的PLC。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2楼,我明白了。

网友C:
最好看看你接通的速度与高速计数器的要求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1.最好看看你编码器的规格与PLC要求的规格是否一致
2.程式书写错误,不是用X0/X1在程式中计数,直接写 |-- M8000-------C235---|(C235要附地址)
TYTY

网友E:
看看你编码器与PLC要求的规格是否一致

网友F(2010-11-24):
仿真软件不支持高速计数器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