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AD模块跟FX-2AD-PT模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10-08):
关于FX-2AD模块跟FX-2AD-PT模块有什么不同?可以互相替用吗!跪求解答!!!!

网友A:
FX-2AD为模拟量输入模块,FX-2AD-PT为温度(PT100)输入模块。仅供参考。

楼主:
楼上能说详细一点吗?如果两个都用来测温,有什么不同啊?
2AD如是用来测温是不是要加温度变送器再连接到PT100啊;
2AD-TP是不是直接接PT100就可以了;不用温度变送器啊!
哪位大哥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2AD如是用来测温是不是要加温度变送器再连接到PT100啊;
2AD-TP是不是直接接PT100就可以了;不用温度变送器啊!
完全对